求助845GL主板代码正常就是不亮!!!

楼主(2007-05-22):
昨天一朋友拿过来一845GL主板,刚开始是CPU不工作, BIOS换了,IO 也换了,但就是不行。最后发现时钟IC温度不正常。把它换过以后。CPU可以工作了,所有的代码都正常但是就是不亮。  主板型号是 TM-845GLM 电压IC是9241B 和一个9602 时钟IC是 ICSUJ360765。 IO是 8702F-A 南桥型号是 FW82801DB BIOS 是 W49V002FAP  把原来的IO换上还是不行。BIOS换了原来的也是不行,用一个PCI的显卡插上还是不行。 请问老师们象这样的主板应该是哪的问题啊。。。真是修不了了啊。是不是时钟IC换的型号不对啊,原来是PCI 上没有时钟,所以就把时钟IC给换了,换过以后CPU可以工作。代码都正常。但是就是不显示。。。老师们给讲讲吧

网友:
打VGA口的各信号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
阻值一切都正常啊!!!但是就是不亮啊

网友:
BIOS再找对型号刷一次,因为有些版本不同一样不能用的.
还有,你可以看键盘灯亮不两。插PCI显卡试下看亮不亮.

网友:
忘了问一句,最后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代码是怎样跑的,你也不说,

网友:
我用PCI的试了,也是不行啊,BIOS 写的是原版本的。 最后跑到75。。一般情况下。代码跑正常。应该都亮了啊,但是这个主板就是不亮。。代码从C1 26 2B 63  65 75  然后到FF。可是就是不亮。。。。是不是时钟IC不能代换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一个北桥的供电场管看一下,不管它是不是好的,换了再说.不行的话那可能就是北桥有问题,愚见而也.只供参考.

网友:
谢谢大家了,,,这个板子。你们说的我都换了 但是就是不亮,,,多谢大家的支持。。。不过这个主板到后来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看NB到VGA接口有没有缓冲器。有的话找到它的资料直接短路相对应的脚就OK了,以前修到过一片810的板子就是这问题

网友:
VGA的三基色信号对地90多欧,还有行场信号是否有

网友:
楼主的 主板 我看是癌症了 修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