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7-05-22):
          一客户拿过来一技嘉主板 845的。原来是自动加电。把IO换过以后就不加电了,后来把原来的IO换上去以后还是自动加电。到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IO 型号是IT8712F-A 请问一下 技嘉主板是不是有它自己的IO 啊。为什么换其它型号的都不行呢!! 查绿色5V只有2V 电压。IO 换了三个都不行,拿一技嘉主板上的IO换上还是不行   请问老师们这应该是哪的问题啊。会不会是南桥出问题了啊!!!!

网友:
测量3VSB是否对地短路,估计南桥面大.

网友:
      量了一下,南桥也没有对地啊,电压一切都正常。但是就是不加电,象这样的板子IO是不是只可以用在这一种板子上啊

网友:
专用I/O我没有见过,学习中

网友:
这个主板用的可能是8712GB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正确,要换带GA的8712

网友:
GA的IO一定要在同型号的GA板上找,不一样的板的IO都很有可能不能用,我就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你好好找找

网友:
我换了一个GA 的也不行啊,换了一个GB的也不行,会不会是南桥出问题了啊

网友:
请问你的主板什么型号 我看看我这有没有同型号的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别的地方都正常

网友:
其它的都正常,但是就是不加电。。。到最后也没有修好。。。

网友:
“查绿色5V只有2V 电压”,你跑一下绿线到开关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异常。
小弟是这么想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还是IO的 问题~!
因为绿线直接进IO

网友:
技嘉有用自己专用的IO那是肯定的!

网友(2007-10-16):
看看是不是那里有短路.也会不加电的.

网友:
技嘉有专用的IO,所以更换的时候要注意了,再查一ATX端口对地是否低阻。

网友:
从CMOS电路入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