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850XT花屏,无法确定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5-22):
我今年1月买的一块X850XT工包卡,来的时候测试是正常的,但短短的过去了几天,发现开机有时会有规则的横竖条纹,不会死机,进入系统后,运行一段时间后也会出现横竖条纹,出现时间是随机的,有时刚进去就有,有时又很长时间都没有,玩3D游戏时会花屏,但时间也不确定,有时刚进就花,有时玩几个小时也不花,跑3DMARK03,第2个和第三个场景必定花屏,其他场景有基本不会花,自己也检查过,先目测过显卡表面,没有什么异常,卡是全固态电容,无鼓包现象,后来也怀疑过散热问题,专门买了一套九州风神V20散热器,双热管正反面散热的,但问题依然存在,又在怀疑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我的是航嘉冷钻,额定300W的,CPU是SP2800+,按理是可以带动的,把光驱等电源拔了,CPU和内存恢复默认频率再试,结果依旧,我的卡显存是三星1.6NS的,BGA封装的,所以不知道怎么看是否有虚焊,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现在实在是搞不定了才向大家求助,因为本人是搞电气的,手边有万用表之类的工具,有谁能教我怎么确定是哪里的故障啊?谢谢了!
附上花屏截图:

网友:
这是正面和背面的图,大家看看!

网友:
没人帮我一下吗?我着急啊!

网友:
送到专业的维修站修一下,显卡坏了.

网友:
根据经验判断(参考做工和花的现象):显存虚焊
卡不在手边,只能这样判断了.

网友:
但你不要弄,可能会搞的更糟.送专业维修点吧

网友:
用850吹下显存看看吧。。

网友:
先谢谢大家了,我在海口,地方不大,修的地方不多,而且个人感觉都不怎么专业,所以想问一下,坛子里有人接修显卡吗?我可以寄过去修吗?邮费我出啊!

网友:
估计是GPU芯片空焊

前几天刚焊好几个这样的卡。

你发到五楼 辉煌 那里去吧,距离还比较近

网友:
谢管理员了,辉煌的地址呢?怎么联系他?用站内短信吗?

网友:
劳烦老大告知辉煌的联系方法和地址,谢谢!

网友:
你这卡外观没掉件的话,就是有空焊了,GPU和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学习了,只要以后出现这样的毛病,是空焊的原因

网友:
我的卡也有类似的故障,我手头有热风枪,可GPU和显寸都是没不露针脚的,怎么吹啊??

网友:
我9800se也是这样的故障,天津那里有修的?

网友:
我联系了辉煌斑竹,为什么他不回我短信啊?管理员,帮我问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估计是GPU的问题,惨呀。

网友:
我怀疑是电源部分 相对而言 这样的故障 低端显卡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处理过几个都是电源部分问题 像X850XT 这样的 还没见过

网友(2007-06-21):
试试降频的方法:读出BIOS,修改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再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