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呀

楼主(2007-05-22):
有个贴片电阻  上面标着是3.3   不知道是3.3K  还是其他什么  我用表阻值挡量了不知道是多大的    电阻是好的

网友:
这样标法的贴片电阻没有见过,大个的电阻有直接写电阻值、容差的。

网友:
是块SIS的370扳子   跟一个上管的G极相连   电源IC是SC1164CSW 两着之间就连了这么个电阻上面标着3.3的字符  不知道是多大的   我量过肯定不是3.3K   请问谁知道呀

网友:
不会是保险电阻吧?3。3A?

网友:
我也想过了  但是旁边什么标记也没有   不能确定呀   老张既然你说了 我估计可能就是个保险    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一个限电流电阻和自恢复电阻

网友:
如果是保险,电阻很小的(不会超过1欧),量一下可以确定。

网友:
SC1164 ,估计是到MOS管的G极,线路中接的保险。 这些保险常见的为 0欧 2.2 4.7 6.2

3.3欧姆的忘记有没有,这个太老了。694的板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现像哦,学习下。

网友:
没见过,发个图上来看看最好不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贴片电阻  上面标着是3.3   不知道是3.3K  还是其他什么  我用表阻值挡量了不知道是多大的    电阻是好的

用表阻值挡量了不知道是多大?什么意思呀.

网友:
肯定是3.3欧姆,是保险电阻,但不可能是3.3A,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G极跟前级索取的电流很小,比较讲究的板子场管G极都连10欧姆以下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