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的A14线究竟是干嘛的?

楼主(2007-05-22):
在PCI的关键测试点上无该点的介绍.查PCI的定义,该脚的定义是Reserved

查找了论坛的帖子,现在只知道该点是3.3SB供电有关,AD线相关.还有就是判定SB是否损坏的标志.

请前辈告诉我该点的具体作用,还有线路走线,谢谢..

网友:
猜测:
当初pci规范时未定义它,只是作为保留引脚,后来的PCI设备的发展,需要更多的pin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增加这个待机电压在A14,各板卡设备厂商也就默契的接受这一定义了

网友A:
楼主你查阅的是早期PCI版本的 定义。

在主板电路图中,此脚标示为3.3VDUAL 即橙色+3.3VSB 同时供电。当关机的时候,可以为插槽上的CI设备提供一个待机电压,比如网卡,为实现如 wake on lan 远程唤醒等功能。

在绝大数主板上,99.9% 此脚直接和南桥的3.3VSB相连 。测试此脚对地短路,也就可以判断南桥是否损坏了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讲解

网友:
能说明一下A14脚,在主板的反面看的话,具体是哪个位置吗?

网友B:
谁让你看反面了,要养成正面看板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查阅的是早期PCI版本的 定义。

在主板电路图中,此脚标示为3.3VDUAL 即橙色+3.3VSB 同时供电。当关机的时候,可以为插槽上的CI设备提供一个待机电压,比如网卡,为实现如 wake on lan 远程唤醒等 ...

好,我记下了,以前都是直接在板上找+3.3VSB的供电场管测

网友:
我今天测了好几块板,A14到ATX的3.3V  3.3SB的都不通呀.怎么回事.是不是还要经过什么元件?

网友C:
ATX上有3.3V SB?这是什么电源?!

把基础的东西弄懂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X上有3.3V SB?这是什么电源?!

把基础的东西弄懂再说吧!!!!!

记错了~~~~~但是不是说双3.3么?那另外一个3.3V也不通呀~不知道我是不是找错脚了.两本书的都不同的.是不是远离缺口那端第二排数下第七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让你看反面了,要养成正面看板的习惯。。。。

那正面看的话,是哪个脚呢?

小弟不才,尽问些基本的问题

网友A:
回地平线:

我狂汗。。 通就一定是直接相连吗? 数值一定为0吗??

回楼上:

靠近AGP的那边,键盘口向上,往下第14个。

网友:
回楼上:
收到

网友:
狂汗,,,真喜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地平线:

我狂汗。。 通就一定是直接相连吗? 数值一定为0吗??

回楼上:

靠近AGP的那边,键盘口向上,往下第14个。

就是这个,背诵几遍,下次就记得了,不过一般量它的对地阻是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2007-10-07):
终于搞明白PCI A14了。

不过PCI槽这么多供电(+12V —12V +5V +3.3V),什么情况下才能根据这些电压来确定主板什么地方出毛病了?

网友:
谢谢大家,又学到东西,我手上的资料原来都是比较旧的....
请问下原来PCI定义A14的reserved是不是系统保留的意思?

网友:
没测试过,明天测试下看看

网友:
PCI上的3。3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转换过来的,只是它和南桥的供电一样。

网友(2008-02-20):
谢谢大家对A14的讲解,有学到了一份维修的实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