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01管子有没有代换的?[已解决]

楼主(2007-05-23):
一V星845板子,内存与CPU间的一个C5001管子烧了个洞,外型和CPU供电管(小的)差不多,手头没有相同型号的,所以想找个代换品,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
结论:
按高手所说,换了5706,主板通电,点亮,故障修复了。
[
]
cpu
cpu供电

网友:
那个是个三极管,找参数差不多的换,绝对不可以拿场效应管来换。

网友:
是不是复合二极管???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了,因为该管烧坏了,测量不出,在网上找不到它的资料,能否帮忙找找,给几个参数相近的管子型号给我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是个npn的高频三极管,用于内存供电.可以找5706来代.内存槽底下有个脉宽控制器应该为hip6501.

网友:
对内存旁的确有个HIP6501,版主就是高啊,我找找5706吧,这里落后,配件很难找,唉!

网友:
请问版主,找到个5707,可以代换C5001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按高手所说,换了5706,主板通电,点亮,故障修复了。

网友:
顶了,这么爽,换个东西就好啦

网友:
可不可以拿主板上的普通二极管来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