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频率计了 大家帮我参谋一下

楼主(2007-05-23):
买频率计已经迫在眉睫 价格300以下 要能测晶体 频率2G足以 输入阻抗也要考虑 要不然某些弱信号测不出

本地也有卖 不过价格高 还是选择了taobao 我仔细筛选了以下 有几个型号还是比较中意 zwf-3  胜利vc2000
tl180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5514287a906e.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613dfc5e2100.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e80865575e924.jhtml

最终还是要选出一款 大家帮我参考一下 给点建议

网友:
有个二手的星光F2400才要48元

网友:
放弃第1个,输入阻抗都是50欧,主板晶振肯定被拖跨了。
第3个有一堆图但没有明确指标。

我觉得应该考虑以下:
在主板测量的几个晶振的频率范围内输入阻抗应有0。5兆欧以上
灵敏度当然高了好,也就是最小输入电压要低
档位少点的好,数显的位数已经定死了(8位)
晶振测量--至少包括32.768KHz和14.318MHz,最好能把24Mhz也包括进去。

以上所见,仅供参考。楼上说的买二手,也是个好主意。

网友:
其实cpu 北桥 内存都可以用它,比如某显示99.999MHz时,我心里还是有底的

网友:
买TL1800吧,看参数这个不错。我的是ZWF-3,也还行,但其探头很垃圾,我经常用示波器的探头。

网友:
频率计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请老张明示,我也想买个

网友:
只要保证输入阻抗大,就能保证在主板上正常测试。输入电平不是问题。

楼主,我看基地卖的那个不错,你能否要个简单说明看一下?

网友:
但不知道那种频率计适合检测主板 最好主板上所有波形的频率都能检测出 我就是担心买来的频率计无法适用于主板 主板上的频率高且信号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