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液晶显示器换电源滤波解决

楼主(2007-05-23):
他自己修好的。

很好的启发,当用万用表测不出大的变化时,可能是电源其他的指标变坏了,比如纹波变大,瞬态负载能力下降等,没有示波器不好确定的。

下面是他的两帖:

2003年的 一台宏基15寸显示器故障花屏 .水平分开 上面发白可以看见隐约的图标   下面全发蓝   有时候又能正常  不知故障在那  请修夜晶显示器  的高手指点谢谢.

宏基15寸液晶显示器 我查了好几天 显示器正常时我把各关键电压数据写下来 在故障时在测量.结果故障和正常时所有电压数据没什么变化 这时我想到修电视机时遇见过电源滤波不良,黑条干扰图象,出现不定时故障 试换电源滤波问题解决. 连续开机48小时   故障在也没出现. 谢谢大家回复

故障图像

网友:
我有个有水纹的15液晶
准备更换电容 但还没有时间拆 一会去搞~

网友:
修了好几个,可有几个都没好,后来换板搞定的。还好板较便宜

网友:
当用万用表测不出大的变化时,可能是电源其他的指标变坏了,比如纹波变大,瞬态负载能力下降等,没有示波器不好确定的。

    这确是很好的启发. 谢谢,楼主.

网友:
那应该能测出电压变化的

网友(2007-06-22):
我修了两台不定时屏幕闪动的。后来换了16V的两个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起来,真方便

网友:
是的,细节问题用示波器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