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刷SPD技巧

楼主(2007-05-23):
看大家SPD整的那么麻烦,共享一下经验。
俺刷SPD的方法:主要针对点不亮的内存,好处是不用添加任何其他硬件设备。假设好的内存为内存A,点不亮的为内存B。
1、用内存A进WINDOWS系统,
2、打开ThaiphoonBurner(注册后才能够刷,破解版下载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extra=&page=3
界面如图1(应该是只能够看到Read SPD at 50h,看红色框。50h代表该内存SPD的段首址),
    注意:如果主板是4个内存插槽的话,好的内存插在DIMM A1槽该位置就显示的50h,插在B1槽显示51h,A2槽显示52h,B2槽显示53h。如果你实在不清楚的话,你就用好的内存依次插各槽然后跑软件试一遍。因为了解各槽对应的值对步骤4很重要。
3、直接插上内存B到任意一个槽(放心,不会插出问题的,因为该内存插上去也不会工作),重新打开软件,如果该SPD正常的话,图1中的红色框会多出一个可读的SPD段首址位置,当然如果仍然只有一个SPD段首址,则说明内存B的SPD丢失或者SPD ROM硬件问题如空焊或损坏等。如果无法显示,就需要接下来的步骤。
4、选择 Rewrite Selectively,弹出一个对话框如图2,在Left-most HEX Value (重写的起始地址)和 Right-most HEX Value(重写的终止地址)中随便输入一小段,如分别写00和02,在SPD HEX Address中输入内存B对应的段首址(本例为52),然后按Write将开始重写SPD的第一位到第三位(将这3位改为Load DUMP的值,如果没有load dump,则默认写为0)。重新打开软件,如果是SPD丢失的原因的话,图1红色框位置将会多出内存B的SPD,你可以读一下看是不是前3位刷为0了,如图3。如果还是无法显示,那你就要检查是不是空焊或者是更换个好的ROM再刷了。
如果你对步骤2的注意事项很清楚,可以跳过前2步。

网友:
顶,这个帖不错,要刷的应该看一下。
楼主要说清,内存B是热插还是关机后再插,请回复。
关机后再插试过吗???

网友:
带点插实在有点危险!

网友:
如果觉得危险的话,可以找块内存的PCB光板,然后把SPD ROM换上去

网友:
我还是用我的垃圾超越5000刷安全。

网友:
刷SPD还是要工具好,点不亮不一定是SPD坏,软件刷都是玩玩差不多,维修就不必了.

网友:
这样搞会不会把内存搞坏啊!搞坏那就麻烦了!怎么才安全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排除SPD故障的(针对如RST等测不了SPD的软件等),能够用我方法的SPD ROM一定没问题。另外就是超频后开不了机的可以用我的方法把SPD刷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热插 没出过问题。因为只有工作电压加上去而已。又不会对芯片读写操作

网友:
我也觉得用软件刷SPD不好

网友:
直接热插不会烧吗?????????????

网友:
试过两次,都没事
^_^

网友:
热插拔内存。。。有胆识。。。!!!

网友:
我也是用超越5000来刷的 效果很多啊!还可以知道 SPD是否正常!呵呵!

网友:
还是用编程器刷好点。。。。。。。

网友(2007-06-28):
刷坏了一根 正愁不知道怎么刷回去呢  哈哈 及时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很有用啊

网友:
不需要热插拔,不是可以用好内带起来后再刷嘛,我都试过好多条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直接在电脑上刷吗?还是有专用设备?

网友:
都开不了机怎样带?2条一起开机的话。DDDDDDDDDD的!开得了机的话一条可以刷!

网友:
LZ我刚试了一试,插上去死机了。我的主板是技嘉965DS3(3.3)还有就是我没有焊去SPD。是不是在BIOS里也要设置的?

网友:
这个不大可能  很多点不亮的内存  好内存是带不起来的 也就是说无法点亮主板    有些SD的内存偶尔可以   DDR基本没戏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哦,我相信,等哪天我有这样的一个块内存一定要试试

网友(2007-08-02):
用仪器刷最安全.\
无怕有出错.
刷之前可以备份下来的.
绝对安全.

网友:
看看需要那些技巧!!!!

网友:
用编程器刷是不是好点。

网友:
我也是直接热插 没出过问题

网友(2007-09-04):
2007。09。03
PM16:15
热拔插
烧了两根(插反了!)

网友:
哇~楼上的厉害~千万不要学习

网友:
那需不需要SPD信息呢

网友(2007-10-12):
这个贴真太好了 救人于水火啊 谢谢楼主 今后挺你

网友:
不是吧? 带电插内存?  主板不发火吗?  这样对它???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还是不试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2007-11-11):
这样热插内存,内存烧了还不怕,最怕把主板给烧了,这觉得还是用外接工具刷好点

网友:
我个人 认为如果 感觉是内存的SPD 出了问题(不管是数据还是SPD本身)你可以找块VIA芯片组的主板 ,用VIA的主板去点这个内存 如果点亮 就可以肯定是SPD有问题,如果点不亮应该是内存颗粒有问题

网友(2007-12-11):
请问各位大侠,用内存空PCB带SPD可以吗?
有谁试过。。。
说一下经验

网友(2008-02-27):
自己不小心刷坏了一根,回去试试看 :) :) :)

网友:
郁闷试了N次,也换主板试了,
百试百死。
郁闷,不死机还是死机(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