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05-23):
我有块SIS651的杂牌主板 478接口,开机无画面,主板也不叫,重启后长响。我检查过电容 没有暴浆的,CPU旁那几个MOS管也没有发热异常的现象,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顺便说一下 主板的BIOS 是phoenix

网友:
清BIOS 在看看有没有CPU频率跳线 看看是否正确
我的一个这样的 主板 把我的赛扬D  310 烧了

网友:
DEBUG卡代码多少啊?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看.不行的话重点看看复位电路.

网友:
重点排除  CPU座子及SB空焊

网友:
KAO 还给我发短信 受不了~
说了板卡维修不在讨论范围!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就拆下来找专业人士维修~
如果不确定时不时主板问题就整机拿到专业机构维修!

你连万用表和DEBUG卡都没有你搞个P的芯片维修啊~

网友:
没有删除这个帖子已经算是好大面子啦!

网友:
哎 会点技术的人真NB 人家也是上来问问而已

网友:
论坛有规矩,就照规矩办。若无规矩不成方圆。
每个论坛有自己的目标。
大企业靠财大气粗,小企业靠某项技术领先。其他大大小小的网站解决整机故障的有的是。但真真专业讨论的网站找不出几个。
就象IEEE里你随便能发进文章去?掏钱也不行,不信你找一篇像样的文章试试?人家只要世界顶级的,象点样的也不行。
我不是说这里就是IEEE那样水平,但总应该有自己的专业性吧?!

网友:
楼上说的好 有规矩是对的 但是作为斑竹 人家把帖子既然发了 人家是信任这个站 为了在这个站上能获取更多知识才来的,如果这论坛纯粹是高手论坛 不允许提很菜的问题(你们认为很菜,可是发贴人可能心急如焚) 那我们这些菜鸟 还有的活吗 不是一辈子都是菜鸟 高手应该有高手的风度 不是拿来作威作福的啊

个人意见 欢迎讨论 请勿带火药味

网友:
你们可能都无法理会一个菜鸟 在这个论坛问到了自己想问的问题的那种喜悦

网友:
互相理解吧.............

网友:
算了 不做争论 我只是想比菜鸟高点的人 施舍一点给菜鸟

网友:
没有必要!
各自都有难处互相理解吗?

网友:
我说两句吧,我也逛过很多维修论坛,要论专业性特别是主板维修,我觉得没有哪个论坛比这个更专业了,来到这里后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现在修板子明显比以前快很多。说白了,这个论坛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一些有一定基础的人讨论为好,你要是连万用表都不会用,基础的知识都不懂,让别人怎么给你说啊?能说明白吗?每个人都是慢慢水平积累起来的,你要是现在水平不怎么高,那就先潜水,最起码掌握一定基础后,碰到不懂的问题再来这里请教会比较好些,我想其他人也会更乐意指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