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845GL

楼主(2007-05-23):
测试各相关电压均正常,触发开机跑FFFF,带灯假负载显示A18、D14不亮,观察主板,无外伤。请问如何去修

网友:
带灯测看 如果CPU座是BGA的 应该是 CPU 坐虚
如果不是应该是 北桥虚 或者 A18 D14 的线路有短的

网友:
我已经排除座子和北桥了,压过好多次了,依旧

网友:
查 一下看是不是CPU座到桥之间的线路断线了啊。 以前我修到过这样的板子,  一般都 是CPU座到桥之间的线路断线了。。。

网友:
我在1楼就说了,无外伤,有断线那就叫外伤了,你没看见

网友:
你讲话太不客气了~实在不想鸟你!
示波器打BIOS 22pin有无片选信号 有就刷BIOS  无查CPU 到NB 到SB到BIOS的线路!
CPU座空焊可能性最大

网友:
楼主不厚道,给人印象非常不好!!!
嘿嘿
问下雨夜大哥,为什么AD线都不通,还要去测片选???
我觉得,不是CPU虚就是NB虚了

网友:
斑竹说的太对了 他的口气太大
你压座和桥了 也 不代表 没有空焊
所以建议你从新 贴一下 CPU座 如果有技术的话 在从新贴贴北桥

网友:
哈哈,,,,即便是像论坛版主我觉得在这上面留贴都是比较客气的

网友:
和8楼同样理解,还有清附带讲解,现在的主板,什么形式的可以在22脚测试到片选,什么样的在22脚测试不到?我说的是主板架构方面的。还有怎么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