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爆了,要换但不知道能配什么屏

楼主(2007-05-23):
本人有一台15寸的组装液晶,但是屏爆了,原来的屏是瀚宇彩晶的,驱动板型号是KR013B-TCON,主芯片是RTD2013B,不知道哪些屏可以配我这种板?

刚刚开始涉足液晶维修领域,虽然自己以前组装过很多液晶,但是对于屏线,驱动板和屏的接口定义确知道的很少,希望有高手能发个专题,帮下我们这些新手......
在哪里可以查到什么屏配什么板?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网友:
从来都是有屏去配板的
没见过拿板去配屏的!
板不值钱  留着拆件吧~

网友:
不光是板啊,整套都齐全,就缺个屏....

网友:
有接口相同的屏你也要写过程序,没意思!还是拆件吧~

网友:
你要说出屏的型号与接口, 是可以配屏的. 但较为难找.

网友:
你的屏什么接口的,如果是30+45的软排线的,可以买个30+45接口的屏直接换上就行了。程序通用。

网友:
就是,不用写程序,我有个三星的屏坏了,就是白屏,正好有一明基的板坏了,两下直接换上就行了,现在就用的是这个。剩下那两个东东慢慢修。不过,说实在的,一般屏都比较贵,看你舍得舍不得了。

网友:
我那个是2排屏线,都是一样多条数的,应该是 30+3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