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网卡问题?

楼主(2007-05-23):
一台老机!毒龙800 SD256 +128 两条 TNT 32M 太阳花  80G 硬盘 XP系统
可以正常开机和使用 可以正常识别8319网卡(网卡换过几张还换过D-530网卡)
在没有接网线的情况下可以显示没有连接
但是接上MODON在猫的显示下LAN灯不亮(猫在别的机上正常)
网线也是试过正常的
我量过PCI上电压 3.3  5 12 -12V都有
请各位再给点意见!

网友:
我看还应该是 你网线的问题  分别弄个平行 和 交叉线 看看可以不可以

馑供参考

网友:
CHECK下你的MODON和ROUTER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都是正常的!
不会是南桥有问题了啊!
PCI插槽都试过!

网友:
打下PCI 各信号数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