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XP开机进不去系统,停在滚动条就死机了

楼主(2007-05-23):
如题,每次都是这样换过内存.硬盘没问题.

网友:
在BIOS里 把集成声卡 关了 看看可以不可以

这是在管理员 那里学来的

网友:
CPU散热考虑一下。还有主板上的大电容和那个电源。
很多板子换上我的正版台达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
还有就是有些配件质量较差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用替换法继续查证。

网友:
同意张先生的看法,我测机用的是长城,许多有隐患的板在接上这个长城电源之后就马上露出了问题,比如上次有个客户拿来一个主板说是在别处没修好,我把主板拿下用我的电源测时,一通电,CPU旁一电容立即爆了,原来是上一家维修时正负极给接反了,但他用的电源功率不够,所以没有查出问题来。看来大家在搞维修时一定得给自己配一套好的配件和工具。

网友:
我说的是进系统蓝屏把声卡屏蔽掉!
LZ的情况有可能是主板不支持SP2
一般用电脑公司特别版可以装过去 试试

网友:
如果你是用GHOST的系统那是正常的遇到这种情况重新完全安装就可以了病毒也可也造成这种问题.多出在品牌机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每次都是这样换过内存.硬盘没问题.

其实楼主的问题就很模糊,连什么样的机器,配置也没说,只能按一般问题解答。剩下就是瞎猜,解决不了啥问题。

网友:
同意五楼的说法,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2007-07-14):
我也是用好的电源检测机子的

网友:
试一下这个,

进BIOS,把二级缓存关了再打开,看你运气好不好。我碰到过不少这样的板子,二级缓存看是打开的,实际是关着

网友:
电源高级管理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没说清楚,偶也来瞎猜一下:
貌似你这种情况,是应该可以进安全模式的,
按F8进安全模式后,打开设备管理器,
找到IDE ATAXXXXXX控制器
找到主要IDE及次要IDE通道
双击,在属性里找到:高级设置选项卡
在设备0的传输模式改为DMA(若可有)
将设备1的设备类型由自动检测改为无
记得哦,主要IDE及次要IDE都要改。
改完重启,呵呵
另外,
如果你的硬盘不支持DMA66(现在很少见),
请在CMOS里将IDE设备的传输模式改一下,
呵呵,我以前的那台老掉牙机就是因为这东东打开了,害得进系统特慢,重装系统到了解压I386文件夹时就提示退出了。电脑一个星期没用!

网友:
补充:

重装XP开机进不去系统,停在滚动条就死机
此时电脑正在读取IDE设备,可能是你的IDE设备有问题吧,比如说,
碎片太多,有坏道等等。
上面我说了将设备1的检测方式改为无,可以减少滚动条滚动的次数,从而避免死机。(这一招也可用于加快XP启动速度)
1、如若还不行,则进CMOS将不用的IDE设成NONE,这样的话,电脑就不会去检测那些实际上不存在的设备。
2、在CMOS时试试将软件驱动器关掉或打开,有的GHOST系统就是这样奇怪。
3、拔掉光驱
4、INTEL芯片组的老主板有个通病(用GHOST系统时),就是声卡没装好的话,所有的PLUG AND PLAY设备都装不上驱动。如果你的声卡是AC97的话,建议在CMOS里关掉

网友:
有必要搞的那么复杂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如果排除了硬盘、内寸故障,一般就cpu的问题,我自己遇到过多次了。因为修板比较多哈哈。换cpu 进系统了,然后在换回原来的cpu就可以了,原理说不清楚。

网友:
AGP显卡故障也会,今晚我也遇到一台,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删了,重启就能进系统了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硬盘,IDE.SATA了。如果用的SATA的硬盘要加SATA驱动

网友:
是啊,那个夜雨十三天说的对啊,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啊
我以前也是见过这样的板子啊
不信你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
有的和CPU有关!!!!!

网友:
刷一下BIOS,有的主板在装WINDOWSXP-SP2,复制文件完后,重启进入滚动条地方死机.这样故障常有的事,不信可以问问联想电脑工程师.他们应该常遇到此故障.因为联想机器很多后装SP2版本系统,都会到复制文件后重启进入滚入条地方死机.例如:联想启天M4600,ECS SIS661SF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一下BIOS,有的主板在装WINDOWSXP-SP2,复制文件完后,重启进入滚动条地方死机.这样故障常有的事,不信可以问问联想电脑工程师.他们应该常遇到此故障.因为联想机器很多后装SP2版本系统,都会到复制文件后重启进入滚入条地方死机.例如:联想启天M4600,ECS SIS661SF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