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包915主板,不工作

楼主(2007-05-23):
工包915主板+CD3.06   没有安装 内存 和显卡

按下开机按钮  主板通电    检测卡 显示代码  FF FF(四位的)

12v    -12v  5v  RST  3v3  clk   灯常亮    BIOS和OSC  不亮

测量 CPU供电 1.4V  3.3V   5V   1.5V  供电正常

但是 测量 晶振两脚的电压 分别 为  0.18 和0.29

下面 该如何检查了啊 ?

网友:
应该是主板没有复位  查主板北桥的供电 是否正常

网友A:
看NB供电的MOS有没击穿,无复位,先供电--时钟,最后查复位
不要告诉我你的诊断卡是俄罗斯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NB供电的MOS有没击穿,无复位,先供电--时钟,最后查复位
不要告诉我你的诊断卡是俄罗斯诊断卡..

是普通的四位卡 。 两天前送来的时候是显卡花屏 ,现在新显卡发来了  主板又这样了

网友:
刚刚 又清了下 CMOS    换了BIOS  涛声依旧啊

网友:
更换另外同型号的主板的BIOS  还是老样子

但是在更换回原来的BIOS后 ,通电一试  走码  过了 。。。。。

但是关机后 再开又是不过了    。。。。。。。。。。

网友:
另外 用  鑫帝的 检测卡  所有的 指示灯 都亮

用奇冠的检测卡 只有 BIOS灯不亮   这时不时可以说明  奇冠的要比鑫帝的好用些?

网友:
应该是没有复位,跑电路看一下.修复复位再说.

网友B:
测量一下与这有关的各测试点.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C:
你首先要确定SOCKET775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要确定SOCKET775没有问题。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啊 ?   是确定CPU座有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与这有关的各测试点.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所在.

5V  3.3V  1.5V  2.5V   电压都正常啊 南北桥的供电电压 都有的

网友:
我想心飞要说的是:775座有无空焊和座有无扩孔的问题。除了供电外还有地址、数据和控制线的问题。

网友:
分析得真好,没人都有一部分。。

网友:
我想心飞要说的是:775座有无空焊和座有无扩孔的问题。除了供电外还有地址、数据和控制线的问题。       和张老一样理解,  这几像如果检查正常,根据这个现象{但是在更换回原来的BIOS后 ,通电一试  走码  过了 。。。。。

但是关机后 再开又是不过了    。。。。。。。。。。}我认为下一步克检查南桥工作条件,南桥是重点,其次i/o.

网友:
呵呵,问题已找到。

说一下问题吧,这块板子的 BIOS在板子的右下角  轻轻的抬一点板子的右下角 板子就过了

但是抬起一度角的时候就可以过了 ,我现在 在检测是板子里面断线  还是 BIOS座虚焊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呀,总算成功了

网友:
应该是CPU座虚焊,原因:  块板子的 BIOS在板子的右下角  轻轻的抬一点板子的右下角 板子就过了

但是抬起一度角的时候就可以过了  .    这个现象应该是CPU座。

网友:
775的CPU座针很容易弯或者倒下去。INTEL真狠,他的CPU是不会断针了,风险全压在主板厂商头上了
怀疑楼主的BIOS座虚焊了,吧座子拿掉直接焊在板上比较稳妥

网友:
775座子虚或空的可能型很小。因为两天前都还正常。主要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查复位电路!

网友:
复位电路不容易接触不良吧,都是眼睛能看到焊上去的,你要是指南桥虚,动动板子不至于能接触上吧,一般南侨接触虚都是挤压检测的.
不同意21楼的意见 ,欢迎21楼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