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块845PE的主板点不亮了

楼主(2007-05-23):
我这有一块845PE的主板点不亮了。电源、显卡、内存、CPU都没问题,就是不通电,而且通上电之后,南桥芯片就会越来越热。不知道是主板哪个部件坏了,有没有方法修。希望老师、高手们给我回个贴。

网友:
南桥的供电看看有没有!有的话就是南桥光荣了!没有的话就是供电!!!

网友:
"就是不通电,而且通上电之后...." 看不懂~~~

网友:
看看NB的两组静态供到了没有.到了的话拿下网卡看看还热不,还是一样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是南桥光荣了.

网友:
多半是SB光荣了,

网友:
有集成网卡的话。先把集成网卡的主控拿下。如果不行就先洗一下SB(南桥);如果没有集成网卡,直接洗一下SB,如果没有见好。那多数是SB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