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刷BIOS时进度条走一半就定住了

楼主(2007-05-23):
EP-8KMM3I-A主板,BIOS是SST 39SF040, 在用澳龙刷BIOS时每次都是走到82%或92%就定住了,有时显示错误地址,是为什么?是网上下载的BIOS文件不相符吗? 我都换了很多个BIN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想,有几种可能,1、是你的编程器有问题;2、你的编程器供电不足(BIOS芯电压要求高而编程器供电达不到要求);3、你的BIOS芯片有问题。
我曾遇到过编程器供电不足出现类似你碰到的现象,我没用过你用的编程器,我用的是TOP2004,以上是个人见解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原来澳龙编程器太不智能了,编程器上有个跳线,跳了就行,我的BIOS是SST39SF040,奇怪的是配来的使用说明书上根本没提及这个跳线。我也不知此跳线作用,只是无奈之下才一试,结果成功了。用这款编程器的朋友有需要可以一试。

网友:
有详细解释,刷SST 39系列时要设置偏移地址,,什么什么的,我忘记

网友:
我同意2楼的 说法
4M的 BIOS存储器 和现在的 一些老编程器不太 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