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设备的芯片级维修

楼主(2007-05-23):
修彩显主板多了以后,可以修修打印机复印机什么的了
现在没什么事,打几个字出来捞考勤

很多师傅说办公设备的主板不会坏,实际中我遇到过不少主板坏的,有两次还为客户复印机的主板和厂家工程师叫过阵

先说一下马达驱动电路基本原理

办公设备上的电机众多,两条引线的没必要说,只说说多引线的电机,

常见的工业民用大电机很多是三相异步电机,为三相线圈接入三相交流,“时序”上错开120度的三相电流分别产生空间上错开120度的旋转磁场,旋转磁场带动轴旋转(其实是磁场在转子上感应电流,电流又被磁场拖动)

决定电机转速的因素是电源频率和电机的极数,电机极数是固定的,我们这里不用考虑

办公设备上使用的电机很多是4相电机,就是控制电路输出4组时序错开的方波,在电机里面产生旋转磁场来带动旋转,空调出风口的风向导流板电机也是这种

任何一相或更多损坏,都会导致电机工作err,常见电机有较大噪音且不转动,电机轴抖动,其实就是旋转磁场没有形成

一般是驱动IC或模块某一相驱动管击穿,部分可以用晶体管在外部代换,同时断开故障部分引脚,也有CPU部分送过来的4相控制信号缺少的,相对少见,多为驱动部分故障后引入的短路、反向、高压的电流电压引起连续损坏

这种工作方式的机械驱动结构,一般没有转速检测回路,因为这种电路对频率控制的比较精确,如果是两线直流电机,某些部位可能还是有转速检测的,似乎属于淘汰之列

电机好坏判断:
单独取下电机,分出各相线圈接头,量阻值,一般难以作出结论,最好的办法是,手转动电机,量各组输出电信号并对比,就是把电机当发电机使用一下下
分别短路各输出线,或全部一起短路,短路前和短路后转动电机轴,感觉明显力矩不同,短路后力量加大,那么这个电机基本正常

网友(2010-07-24):
天呀!这么好的文章!没有来看!难到大家平时不修办公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