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驱动块7脚电压值偏底,为何?

楼主(2007-05-23):
修一显示器电源,驱动块UC3842,场效应管K1404和UC3842的7脚上的18V稳压管,保险等均烧毁,把损坏件全部换新后,不烧保险了,但电源无输出.测UC3842的7脚为13V左右,正常应该在15V以上,8脚的基准+5V也没有,断开7脚后,7脚电压升为17.5V,恢复7脚电压又下降,不知何故?请高手指教.

网友:
crt

你把3842换了没有 一般这故障要换3842

网友:
查一下周边的几个偏置电阻

网友:
先查后级有无短路. 若无,换个3842,试试.

网友:
参看我发的<<十七纯平海尔的修理过程>>的帖子

网友:
3842 换新的...有5就行..漏极的电阻一定要换..是0.几欧不是几欧.

网友:
故障点已查到:场效应管的漏极到UC3842的3脚之间的反馈电阻开路.
换新后一切OK.

网友:
为什么没有烧开关管呢?

网友:
这个不一定烧开关管。

消尖峰电容或二极管电阻损坏后会烧开关管的。

网友:
和我发的<<十七纯平海尔的修理过程>>的帖子中的现象和故障点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