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一下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7-05-23):
内存上不是写的是400MHz嘛,怎么我检测出来的不是的,大家看图

网友:
接上,可是怎么显示的200MHz啊,而且前面的PC3200是什么意思?

网友:
200MHz,DDR上下沿触发都可存取,所以要X2,所以就相当于400MHz。

网友A:
顺便我还有个问题,我家里现在是用的这台计算机,速龙2500+升技的主板,1G的内存。可是怎么超频到3200+用一会儿都蓝屏了。CPU电压我都设置好了1。5V的
谁能告诉我怎么稳超3200+吗?

网友B:
超频的东西,从来就没有稳超一说,涉及的因素很多。电源,内存、主板、硬盘、显卡、声卡,当然还有CPU,那个出问题你就上不去。那里有稳超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频的东西,从来就没有稳超一说,涉及的因素很多。电源,内存、主板、硬盘、显卡、声卡,当然还有CPU,那个出问题你就上不去。那里有稳超的事。

是不是哦!

网友:
不用我解释,转来一帖替我解释
PC2100/PC2700/PC3200是什么意思??

    DDR从它的英文名称Double Data Rate上面就能看出他的含义,简单的说就是双倍传输速率的SDRAM。普通SDRAM内存的工作方式是在一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触发进行工作。也就是
说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内存将工作一次。而DDR的技术使得内存可以在每一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触发一次,这样就使得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内存可以工作两次,这样就使得DDR内存在相同的时间内能够完成普通内存一倍的工作量。这一点与AMD K7系列CPU所采用的EV6总线的工作频率类似,AMD K7系列CPU的外频为100MHz,但由于其采用的时钟上、下沿分别触发的方式,所以K7系列CPU能够达到普通的200MHz FSB的效果。不仅如此我们从使用DDR SDRAM显存的显卡上面也能看到DDR相对于普通SDRAM的强劲实力。DDR SDRAM分为PC1600和PC2100两种,其中PC1600 DDR SDRAM运行在100MHz(相当于200MHz)下,它的理论传输速率最高可以达到1.6GB/s,;PC2100 DDR SDRAM的工作频率为133MHz DDR(相当于266MHz),最大带宽可以达到2.1GB/s。DDR的物理指标与SDRAM是不同的,在针脚数目上面,SDRAM的为168线,DDR的为184线。DDR SDRAM只需2.5V的电压,要比SDRAM的3.3V低,这也更加节能。

    DDR SDRAM的工作频率更高,当然对电气性能的要求也越高。运行在高频率的内存需要好的抗干扰性。综观以前的RDRAM,由于运行频率比较高,在内存颗粒外面都由一层金属屏蔽罩用来隔绝电磁干扰,而且PCB板中也必须要有2个屏蔽层。这样做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毕竟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影响内存抗干扰性的最大环节是信号从内存颗粒内部传输到PCB板上的电路中这一过程,传统内存的芯片采用TSOP封装形式,这种封装形式的特点是在封装芯片的周围做出引脚和PCB板相连接,这就好比是引一跟导线与电路连接。还有一种专利的TinyBGA技术,现阶段只有KingMax一家在使用,内存颗粒的信号是由芯片中心方向引出的,这就能够有效地缩短信号的传导距离,在内存颗粒和PCB的连接上采用了多个锡球,这就好比是板卡上的贴片元件。板卡上的导线连接元件和贴片元件的高频稳定性哪个更出色一些,就不必多说了。

    333,400代表的是频率,DDR333也就是PC2700,意思是2.7G/S的传输速率;DDR400也就是PC3200,意思是3.2G/S的传输速率。
DDR333和DDR400的内存可以同时使用,但是两条内存的牌子一定要相同,否则会有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DDR内存的命名规则

就内存称呼而言,传统的SDRAM分为PC66、PC100、PC133等规格,按这种说法,DDR SDRAM内存的规格名称应该是PC200、PC266和PC333等,但是出于市场运作的原因,JEDEC把DDR SDRAM内存的规格名称定为PC1600、PC2100、PC2700、PC3200等,传统的称呼是基于工作频率命名,而现行的DDR SDRAM内存的命名是基于传输速率命名。
●PC1600 DDR SDRAM的工作频率为100MHz,DDR上下沿均传输数据,它的速度和200MHz上升沿传输数据的一样,所以被称为DDR200。因数据传输率为1600MB/s,又称为PC1600。
●PC2100 DDR SDRAM的工作频率为133MHz,DDR上下沿均传输数据,它的速度和266MHz上升沿传输数据的一样,所以被称为DDR266。因数据传输率为2100MB/s,又称为PC2100。
●PC2700 DDR SDRAM的工作频率为166MHz,DDR上下沿均传输数据,它的速度和333MHz上升沿传输数据的一样,所以被称为DDR333。因数据传输率为2700MB/s,又称为PC2700。
●PC3200的工作频率为200MHz,DDR上下沿均传输数据,它的速度和400MHz上升沿传输数据的一样,所以被称为DDR400。因数据传输率为3200MB/s,又称为PC3200。
KingMax曾推出了非标准的PC2400,时钟频率为150MHz。目前市场可以看到PC1600、PC2100、PC2700的产品,而PC3200目前在国内还没正式量产的产品出现。
前面所说的均是DDRⅠ SDRAM,最新的DDRⅡ SDRAM也会推出三种不同的标准:PC3200(也称为DDR400、工作频率为200MHz)、PC4300(也称为DDR533、工作频率为266MHz)、PC5400(也称为DDR667、工作频率为333MHz)。新的DDRⅡ SDRAM将使用1.8V工作电压,比DDRI SDRAM 2.5V的电压有所降低。DDRⅡ SDRAM不仅需要在芯片和模块方面采用新的micro-BGA封装来制造,而且需要采用新的数据传输同步方案。因此,销售DDRⅡ SDRAM的利润没有销售DDRI SDRAM的利润大,内存厂商有可能不愿意立即推出DDRⅡ SDRAM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我还有个问题,我家里现在是用的这台计算机,速龙2500+升技的主板,1G的内存。可是怎么超频到3200+用一会儿都蓝屏了。CPU电压我都设置好了1。5V的
谁能告诉我怎么稳超3200+吗?

你的什么CPU?
还有主板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顺便我还有个问题,我家里现在是用的这台计算机,速龙2500+升技的主板,1G的内存。可是怎么超频到3200+用一会儿都蓝屏了。CPU电压我都设置好了1。5V的
谁能告诉我怎么稳超3200+吗?

你的CPU是巴顿2500+和主板升技NF7的吧!超频到3200+如果想稳定,CPU的电压是要加上去的,默认是1.65V,可加到1.7或1.75.当然是要加个好风扇!我当时加到1.8V呢,呵呵!(记住加电压时,是0.25V一次这样叠加的(最好不要1.65跳到1.7或1.75),加一次就测试一下稳定就不要加了!)
用测试软件3DMAX2001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CPU是巴顿2500+和主板升技NF7的吧!超频到3200+如果想稳定,CPU的电压是要加上去的,默认是1.65V,可加到1.7或1.75.当然是要加个好风扇!我当时加到1.8V呢,呵呵!(记住加电压时,是0.25V一次这样叠加的(最好 ...

绿色板的才可以超
黄色板的就老实点吧
白板的自己看运气。

网友:
绿色板的才可以超
黄色板的就老实点吧
白板的自己看运气。

呵呵,我开始是用绿色版的,不加电压不能超,加到1.8V才能稳定使用!
       我再换成一个黄色版的,不加电压直超,加到1.7V超稳定!
       其实2500+本来就是3200+的,只是有些3200+不稳定才降频变成2500+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