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DDR2的植珠问题

楼主(2007-05-23):
不知道有人试过没
我们有打算用锡膏,不用锡珠了。
问题

网友:
修手机的BGA多数使用焊锡膏,如果颗粒小的话也可以考虑尝试。

网友:
我就是看我朋友修手机的用这个我才有这个想法的

网友:
DDR2的锡珠和手机CPU的差不多,如果有合适的钢网,完全可以的。

网友:
不用锡珠有点难度呀,不过想法是可以的,

网友:
用植锡板和焊锡膏+风枪

网友(2007-06-23):
完全可以,就是现在钢网质量差了点,不过DDR2的颗粒小,可以

网友:
肯定可以的哈 我修显卡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能不能说明是怎么换的阿,想学学

网友(2008-04-10):
我用烙铁拖锡也行,但是时间会用一些,可能会对IC的稳定性有影响。

网友:
用锡膏是对的 不过你能收多少啊 我觉得不划算 手机有100多 而我们才30多唉

网友:
这太高了,。 不敢啊 ,,,,,,

网友:
锡膏是可以的,但可能锡球很小,会影响焊接效果.

网友:
能不能说明是怎么换的阿,想学学!!!!

网友:
做的均匀点 应该可以吧 谢谢分享

网友:
如13楼所说,植珠可行。但费工费时,研究一下当然可以。

网友:
用锡膏植株要仔细,弄不好就植的不均匀,还的重新植株,
我用过几次,不行,现在用锡球,

网友:
你说的是BAG封装的内存条吧,可以能个全程的图解看一下吗,好事就做到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