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电压不稳导致故障

楼主(2007-05-24):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配置为:赛扬 2.0GHz CPU、i845E芯片组主板、现代256MB DDR内存、GF4 MX440显卡、希捷80GB硬盘、长城大力神电源。平时使用正常,但近来在运行—些较大的应用或者游戏程序时,都会出现有时死机或有时重启的故障现象。?
?检测与维修:笔者按照通常的检修思路,首先更换了一台功率较大的电源,但未见任何效果。接着又仔细检查了CPU与散热片的接触,以及风扇的转动情况也未见任何异常。于是怀疑可能是内存工作不稳定所致,就更换了一条金士顿的256MB DDR内存。此时检测电脑的运行情况后发现,虽然死机、重启的现象似乎有所减轻,但同时又出现了运行诸如“极品飞车6”等游戏程序时,画面会突然停顿下来并需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的新问题。
??接着笔者又先后尝试了重装操作系统、更换一块显卡、升级主板、显卡的BIOS及新版驱动程序,结果一切都是徒劳。笔者怀疑可能是主板BIOS设置不正确,于是开机进入BIOS设置并仔细检查了有关的选项,可遗憾的是并未发现有任何的不妥之处。最后,笔者用一块捷波的i848P主板替换了该主板后,故障才得以彻底的解决。??
拿着这块故障主板,笔者仔细观察,发现为CMOS供电的纽扣电池的负极面上有一些星星点点的锈斑,立即取下电池用万用表的电压挡进行测试,发现其电压值在2.98V左右,基本上在正常值的附近而并无异常。为了保险起见,便从备用电池中取出了一块同规格的三洋纽扣电池将它替换下来,复原其他部件后开机测试,故障解决了。为了证实故障原因,笔者又将原来的电池装回主板,接着开机后故障又重现了。
?维修小结:一般情况下,主板出现CMOS电池电压降低时,开机后自检显示会要求重新保存CMOS设置,成功保存后电脑即可进入系统并正常工作。而对于该故障笔者分析认为,可能是电池的质量不佳,带负载后输出电压不稳定而导致的。由于将电池取下来测试属于空载测试,因此测得的电压值与标准值3V很接近,再加上开机没有出现任何提示,故很容易将它漏判、错判。所以,当读者朋友们遇到了相似的故障时,不妨用一块高质量的电池做替换试验,避免因出现误判而多走维修弯路。

网友:
好的经验!!!!!!!!!

网友:
学习中
多谢提供

网友:
好~~~~~不过判断故障能有点差了早就想到换块主析试试

网友:
死机问题真的是很复杂,感觉任何地方坏了都有可能会造成死机

网友:
死机确实很难找到原因
很感谢楼主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