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i810主板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4):
主板经常在coms里找不到硬盘,既使找到后能进系统,下载文件后也爱损坏(特别是压缩文件里的CRC文件破坏),重装系统也不行,更换内存、硬盘、数据线都解决不了问题,把这些硬件装在另一块815主板上一切正常,怀疑810主板有问题,但不知从何入手,请高手指点!
更换内存

网友:
打一下IDE排针的二极体值,看一下RST正不正常。还有就是IDE旁边的小电阻加焊一下。。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估计是南桥了....

网友:
1。量IDE到南桥线路的阻值
2。查看CMOS设置
3。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