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焊接

楼主(2007-05-24):
我在修一块主板时,想把bios芯片焊下来,但不小心把几个铜焊点给弄下来了,请问还好焊吗。
我的主板是V星L-I848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引脚清理干净,再把掉铜焊点的部位再清理出一块铜皮,上锡
用细漆包线焊接出来
然后把bios块没掉焊点的地方重新焊好,掉焊点的地方已经焊完漆包线,再重新焊到bios块的引脚上
只要焊接无误就OK了
此方法为飞线大方~~~~呵呵

网友:
这就要看楼主的 焊功了 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飞线飞来飞去就好了,看焊功的了

网友:
怎么会焊得掉哦 因为没有BIOS卡 我试过刷十几次BIOS连着焊了十几次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