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的,座子虚焊,如何修?

楼主(2007-05-24):
我这里有块主板,478的,
诊断卡不跳,按住CPU座开机,诊断卡能跳到C1,
一定是座子虚焊,在论坛上看到说这个故障可以修,一直不知道如何修,请版主们指导一下。
cpu

网友:
这个里有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2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4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4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4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5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5
[
]

网友:
都看过了,对我来说,难度不小啊

网友:
换座或是加热,但对维修能力和工具有要求。

网友:
加热,对维修能力和工具,具体有什么要求?
飞翔大哥能说具体点嘛?

网友:
那是要看经验和你搞维修的家当够全吗或好吏吗!

网友:
我公司 修主板座虚是用锡炉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