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主板不稳定故障,俗话“抽风病“

楼主(2007-05-24):
主板不稳定故障,俗话“抽风病“
遇到的一个都没修好,郁闷 ……谁有经验阿
大家谈谈  集思广益。。
比如说 这次能进系统。
下次进不去系统,换了主板就好。。

网友A:
这里没有会治“抽风病”的医生,这样的贴估计要被版主“批”的

网友:
驱动,电容,虚焊,供电不足,散热不好....
大概就知道这些了

网友:
以及某些地方由于元件变值造成的电压偏低、偏高等。

网友:
也不一定都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有会治“抽风病”的医生,这样的贴估计要被版主“批”的

真要是批我那就不对了。。这种软故障难查。所以才请教大家

网友:
比如说 这次能进系统。下次进不去系统,换了主板就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 抽风病产生的原因 应该有很多 总之什么都有可能啊

借用一句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这种故障我遇到过的 都是换电容好的 不稳定的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也是经常碰到这样的 如果换了电容还不能解决 那基本上就不处理了

网友:
呵呵,怎么都是那样的做法哦

网友:
就是呀,我都是碰运气的,换电容能好那就是运气好呀

网友:
看来以后,找不到毛病就先换电容了。管他鼓包没有呢,直接就换
有个显卡就抽风,插别人的主板上好使,插原配的主板就花屏
没招了,把电容都换了,就好了,虽然电容都没看出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了呢。。。。。

网友:
本人认为类似问题大多为虚焊所引起的.

网友:
软故障和00FF一样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