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845D内存无供电 急!!!在线等

楼主(2007-05-24):
联冠845D内存无供电,供电管S极无电压输出,D级有从20针电源来的3.3V,G极只有0.9V
供电组合是60N03;TL431;RT9173
以上三个元件全部更换,无效果,怀疑是控制极有问题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附主板图片

重新上传了一下图片!

网友:
图片是没看到,测下输出是否对地短路,还有就是431的1脚相连的两个取样电阻,及3脚相连的分压限流电阻.

网友:
排查看有无短路的地方,一般我修的换过这几样都好了

网友:
我认为 还可以在查一查 G极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同意,G极电压那么低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很简单啊,跑G极的线路,然后看是什么元件提供的G极电压。

网友:
怎么牵扯到9173了,你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G极电压是从TL431的3脚通过一个10欧的电阻加在G极上的  1脚的二个分压电阻阻值也正常

只是S极的对地电阻正反都是60欧 不知是否略低了些 打算把内存槽周围的滤波电解都拆下看看是否有漏电或短路

网友:
不用下电容吧,真要是电容坏了,那么大的电流,你的管也受不了的,最起码高温是不可避免的,温度正常往回跑线路,10欧的电阻检查了没有?换掉试验。

网友:
修好了吗,大好都想知道后边的结果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我遇到过北桥短路的.

网友:
我看楼主的 主板北桥的散热器好像不是原配啊 你这个板子你不是 第一手修啊

网友:
G 极的线路上的元件有无故障

网友:
讨厌这种带颜色的板 看不清楚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l :lol :lol :lol 师兄,牵扯到9173也犯法吗?

如果D极G极都正常S极不正常,那么可能牵扯上9173,但这个G极明显不正常应该与9173无关吧

网友:
我的一块扳子G极电压也是0。9V左右。取掉这个管子后,G极有9V左右的电压。我估计是给G极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W83303D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这个板的G极电压是TL431提供的。

网友:
G级只有0.9V的电压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