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装不进系统是咋会事

楼主(2007-05-24):
我在上一贴的时候讲过.排除法我都试过了.硬盘是新的.显卡.内存.CUP.都换过了.
是在WINDWOS LOGO 那里就蓝屏重启了.

谢谢了.各位大虾!

           小弟我是个新手.刚刚开始学!!

网友:
别用克隆版的试试。。。

网友:
先屏蔽声卡和网卡试试看!

网友:
仔细看一下主板电容是不是有漏液的或鼓的

网友:
兄弟装个安装版的试一下,

网友:
放电也许就好了。。。。

网友:
很可能是电容鼓包了,观一下,如果是的,就换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最好换一下硬盘试试
..

网友:
首先排除内存兼容性的问题
扫描硬盘有没有坏道
在CMOS里屏蔽声卡 网卡 猫
使用电脑公司特别版安装
并且不集成任何驱动安装一般就可以OK了~

GhostXP_SP2电脑公司特别版_v7.5
http://down2.kittydown.com/Software/Catalog180/3332.html

网友:
还是斑竹总结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