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06?关机亮点?

楼主(2007-05-24):
TCL mf706?关机亮点?
不联机时,开机为:“无信号“ 等过无信号时有亮点出现?指示为亮黄色。

联机时:开机不显示,一片白色,好象带有回扫线,在最底下一条。
G1电压-39V  G2电压为140V左右。

网友:
亮点的故障修好了,但又出新问题了,
但刷尘之后.开机,看到包边冒烟,再开机时还能点亮,但亮度慢慢暗了.
第二次开机不亮了.指示灯亮5秒钟就灭了!!!!各路电源电压有75V 12V 8V
50V等电压好象都正常.+B电压不开机为59V,开机时上升到62V慢慢
下到59V.
请教如何修啊???????????????

网友:
冒了烟你要看看是什么冒烟了嘛.

网友:
是不是包坏了?

仔细检查检查,看是不是包的问题?行管,行激励,二次供电都检查检查。

网友:
包坏了,换包吧.

网友:
包是BSC24-N236:   1-2  3-5   4-6-8-9-10相通.怎样认为确认它坏了.?
拆下包后,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行管OK的,二次供电的630的三极管管脚电值一般是多少?
行激励负压有的.

网友:
我觉得判断包是否坏.比较好的方法是显波器.我判断至少95%准确率.

网友:
应该先检查高压包的负压整流是多少

网友:
谢谢各位。找到故障点,是15V供电只有3V左右了。

网友(2008-03-04):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高压包附近的一个电容冒烟了 高压包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