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用什么方法 焊接I/O

楼主(2007-05-24):
我们这里 基本上都是用850 吹下 IO

但是 焊接的时候  却有 好几种操作方法

一个是 用烙铁 上锡 流焊    这个焊接 基本上不会有虚焊的存在    但是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 对空间狭小的位置 ,就无法操作哦

另一种 是固定好位置 之后  再用850 吹上。  但是这样 很容易 虚焊啊 !!?? 我在论坛里看了 注意事项  还是很容易 虚焊的

另外  固定 IO的脚位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我4边 有3边可以对的很齐的 但是 最后一边 就不行了  ???   求教啊 @@@

网友:
不管急不急,都是烙铁上

网友A:
烙铁定位+风枪吹---本人就是如此办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定位+风枪吹---本人就是如此办理。

呵呵,用850吹 就是 火候不好掌握   吹的时间短了,焊接不上  时间长了 IO又怕挂了
不过只要IO的空间够大,用流焊还是比较省事的

网友A:
光吹针脚,加点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吹针脚,加点焊膏。

我都是滴点 松香水  焊接效果不好! 不知道 张先生说的焊膏  多少RMB啊

网友:
请教张先生,焊膏好用还是松香水好用

网友:
3元一小合,和面油合差不多大。就是焊宝。松香水没试过。我那种焊膏没有那种黑呼呼的残留物的。

网友:
我都是用镊子固定,850吹上

网友:
先固定I/O四个方面一边一个脚,然后加助焊膏,用风枪吹,我觉得这样最简单

网友:
一直流焊l......没试过用风枪
IO不多,怕话

网友:
两种方法都用过,用风枪吹的锡会饱满点

网友:
用烙铁焊,熟练后简单快捷.

网友(2007-06-30):
基本上都是烙铁固定,风枪解决

网友:
我是两种一起用,先吹再拖焊

网友:
张先生的经验就是铬铁做固定,再用风枪吹,吹的时候加焊高,3块一合的哦,哈哈,外观漂亮,不会黑呼呼的

网友:
我以前也是固定在吹或焊的。
现在我用这样方法。拆下I/O 板上的锡不除。上锡膏吹平板上的锡,在放锡膏。板还热。直接放I/O在板上吹一下锡熔一面吹一面调正。这也是换I/O很快。

一种是用1500W的那种风枪吹I/O底部。拆下I/0 后放入新的I/O用镊子 调正。这种方法比交好调快呀。

如是对好I/O在用手工焊或吹花时太多。对正I/O很花时间。如锡是熔的话对正I/O好对点。

网友(2008-01-31):
IO是我最头疼的  你们说地那些方法我都用过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换几次后扳子上的旱点就掉了几个  真愁人

网友:
换IO先用松香水把IO针角都涂一遍,然后用风筒在板下面吹,这样吹下来以后,焊盘一般是不用整平的,上下去也是一样,在下面先吹下去,可以边吹边调整,如果有虚焊可以在上面再应烙铁补一下,这样换出来的IO,速度快,外观好.不熟练的可以试试.

网友(2008-03-18):
风筒在板下面吹还没试过
明天试下~~~~~~~~~~

网友:
是用热风枪在下在吹吧,我也没有试过,我一直是在正面吹的。

网友(2008-05-08):
我也是先固定I/O四个方面一边一个脚,然后加助焊膏,用风枪吹,我觉得这样最简单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那请问下,助焊剂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