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讨论一下内存不亮主要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7-05-24):
我看大家一直在讨论SPD,RST,可是我发现在现实中大多数内存是点不亮的,我觉得除了电路板故障外,什么内存颗粒故障会造成点不高呢?是第一片?还是其它的?希望高手能点拨一二。
内存颗粒
点不亮

网友:
内存点不亮就要用测试仪测试.是那一颗坏就换那一颗.
如果测试颗粒没问题就刷一下SPD
RST是在内存能点亮的情况下测试的!

网友:
没有哪个位置的容易坏这个说法,只有哪种颗粒容易坏。打磨的都容易坏。

网友:
haha
内存只要测试到颗粒坏 换了就会好

网友:
假内存
现在市场里假内存太多了,不管是新的还是二手的我也收到过,做的让人看不出来,请问那位高手会看DDR1的。

网友(2007-09-17):
我想是有办法的,只是我们的技术不是太好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