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来帮我查查我的电脑毛病~!

楼主(2007-05-24):
我的电脑不知道哪里坏了,查也查不出来,主要原因就是装不进去系统,装系统时复制文件完了以后重新启动机器,然后用硬盘安装的时候那个windows XP的进度条走几圈之后就不动了,死机了~!
我的主板是(哪个场子的我忘了)865PE 新片是intel的,两根265 400内存 ,硬盘80G,显卡是铭瑄的,只记得这么多了……
我昨天把硬盘整个重新格了一下,又新分的区,可是还是不行……电脑各个部件运行正常.......
请大家帮帮忙啊~!~!~!
Windows

网友:
还原BIOS,最小化系统,上一根内存,检查数据线,部件温度,
你用的什么软件格的盘?

网友:
你的如果用的是 GHOST版本恢复 有可能是 电源管理没有正确识别。
你可以换个安装版的测试一下 如果正常就是GHOST版本的问题。

网友:
BIOS昨天还原了也不行,数据线也换过,内存不管是一跟还是两跟都不行~!
对了,昨天关机后我摸了摸CPU和北桥的散热片有些烫手,是不是跟他们有关??
安装版的XP和GHOST版本的系统都一样,都是装到WINDOWS XP的那个进度条那里就死了

网友:
换个硬盘?或换条内存?

网友:
对了,我的CPU是P4 2.8

网友:
那CPU风扇还行吗?速度转得快啵。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换了块主板就OK了,

网友:
换用单条内存,或不使用双通道

网友:
CPU风扇转的挺快的.....
换用单内存也是一样的....
也有人跟我说过换个板子就行,但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
CPU附近的电容是否同样也发热??
电容我倒是没看,反正CPU和北桥有些烫手

网友:
有电容热。。
那你装系统时这么久。。电容。还不早流出血来了。
这还要去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