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驱动板图纸里的ROA,GOA,BOA,ROB都是指什么型号啊?

楼主(2007-05-24):
请问液晶驱动板图纸里的ROA,GOA,BOA,ROB都是指什么型号啊?
本人新学液晶,希望版主能帮忙解答一下基础的东西
还有数据线的信号,我只知道,R,G,B,和H,V,其他的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就是站里下在的ACER的图纸,呵呵,上面打错了,不是型号,是信号
刚刚看过简介,大概明白了一些,好象是红,绿,蓝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液晶驱动板图纸里的ROA,GOA,BOA,ROB都是指什么型号啊?
本人新学液晶,希望版主能帮忙解答一下基础的东西
还有数据线的信号,我只知道,R,G,B,和H,V,其他的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R0A,G0A,B0A这些都是屏线上的地址线。

网友:
图纸我没有下载,没有调查的情况下,鲁莽发言:
在三个颜色的6个保护二极管(体)上看到类似的标识

网友:
没意识,不长学问.
起了

网友:
哦,想学点屏,呵呵,还不知道从何学起

网友:
向各位楼主努力学习中

网友:
向各位前辈学习了

网友:
请各位都都指教.

网友:
我也是准备最近学习,希望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2007-07-01):
不明白啊,看不懂啊,正在学习中!!!!

网友:
类似的问题有一个

不知我这个问题是不是该发一个新贴.
联想的17液晶,冠捷出的,数据线从主机那头断掉了.芯线加屏蔽线共16根,不知怎么对应15针的插头.
颜色有粉色,淡灰色,浅蓝色(这三根都自己有屏蔽线),蓝,红,棕,绿,白,紫,黑,黄,褐色,外屏蔽线.
请问有知道的吗?
若知道请告知QQ657167127,或联系ygxtiaw126@126.com
也可电话联系:13561276656.
十分感谢!

网友:
显示器信号线接显卡的15D头,大面向上,从左数第一排为1-5针,第二排为6-10针,第三排为11-15针。1  2  3针为红、绿、蓝。  13 是行同步信号 14是场同步信号。你可以只接这5根线到A/D板上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地线可以显示吗,1  2  3  为红、绿、蓝  4  5 都可以为空《有些CRT的必须的接5脚,否则显示不正常》6、7、8 为地    9   可以为空有些不可以接地,10   11可以为空    12  和15 为通讯数据线, 13为行  14 ...

10,11脚最好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