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槽等拆焊

楼主(2007-05-24):
请教内存槽PCI槽拆焊时,容易使个别针脱出,粘在板上,是不是锡没有吸干净的问题

网友:
还没敢焊这些东西呢,是用吸锡器加烙铁来拆焊的吗,好象要锡炉之类的设备吧,最起码要风枪的,学习中,还请师傅解答

网友:
我是用 吸锡器加  850吹下的。

一般大部分的针脚都可以脱离的  个别的可以用 从新 吹一下

然后拿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前用过吸锡器,好象没什么用,总是吸不干净,大的焊点还可以吸点,小的就吸不了,所以就一直没用了,看大家都用的编制线,以后搞点试试,我想比吸的好,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吸锡的质量不好还是怎么的,我以前的是不带辅助加热的,脱题了,见谅!

网友:
我用吸锡器可以啊,只是个别针吸不净,拆焊这东西时,总觉的手少....一手拿850,一手拿吸锡器....差只手扶着主板(最后关头)

网友:
拆这些槽对我来说不是用锡炉就是直接用电炉烤,别的我玩不转。

网友:
我用吸锡烙铁试过(加热吸锡一体的35W),基本可以拆下来。就是要有耐心,184个脚位,都要吸。先在针脚上焊膏,再把吸锡烙铁的头(小孔的好用)吸孔里面上点锡,插在阵脚上3秒左右,按动吸锡器就可以把锡全部吸出来。最后用镊子拨动针脚,有无松动,在做补吸。太浪费时间了。张先生介绍的用锡炉,是把板子放在溶化的锡槽里,然后把插槽拔掉吗?有啥注意事项吗?没用过,还没买锡炉。用850有更好的方法拆吗?

网友:
买锡炉我宁可买密封的咖啡炉(控温电炉),找个小的容器放在上面当锡炉,我专门叫人做了3个不朽钢小容器,一个比cpu座大一点,一个比内存槽稍长一点,一个比 PCI、AGP槽长一点。拔什么都不会影响别的。

网友A:
张先生绝妙  不过定制这3个不锈钢容器的成本恐怕不低吧

网友:
7楼你那方法得多长时间才能搞定一根,用850+吸锡器,最多10分钟全部搞定

网友:
换槽最方便的还是锡炉,一会搞定,很快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
不过现在 主板上的内存插槽 一般都在 2个或者2个以上

除非都烧了 一般换的比较少 (我们这里的情况)

网友: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锡炉,正在准备材料!

网友:
用850+吸锡器+废板一或二片+耐心拆装多几次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先生绝妙  不过定制这3个不锈钢容器的成本恐怕不低吧

用2mm不锈钢板焊的,朋友帮忙,没化钱。我很想让他用铣床给弄一个,他给我焊了一个,当然没有铣的美观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请张先生把您的自制的几个放锡的器皿的尺寸放出来好么?我
好象弄个您那样的.

对不起了,这东西没有拿过来,现在在儿子家里。

网友:
我搞定了,哈,偶尔有几根吹不下来就用镊子再播进去

网友:
学生用的铁制的铅笔盒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当锡炉。。。

网友:
太大了,我在这里没带过盒子来,找了个不大点儿的铁皮盖子竟然要放一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