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版主能发个液晶维修的流程...

楼主(2007-05-24):
希望版主能发个液晶维修的流程...
比如,何为电源故障,哪些为高压板或灯管故障,哪些为驱动板故障,哪些为屏故障
最好有测试点和一般标准的电压做参考,呵呵

网友:
修液晶主要靠的是经验,最主要的问题是点屏配板。
除了通病故障,其他基本都是用代换法来检测故障。

网友:
说的好不错.但有些就是绝招了

网友:
我在修液晶时,一般电源板选择修理,高压条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
驱动板只维修程序故障,MCU故障,虚焊现象,VGA接口故障,其余问题全部换板,因为查其他问题很耗时间。即使查到是否有配件换。这样的时间不如去做别的事了。

网友:
期待版主能给我们一个惊喜呀

网友:
这个资料坛子里有的.

在液晶和CRT的资料区里面就有CRT和液晶的维修方框图.

网友:
如果你没有找到,可以MAIL给我,我发给你.

网友:
就点屏配板,我还不懂,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找不到呢,有连接吗?

网友:
这是AOC液晶的维修原理图,非常详细,可以借鉴。

网友:
液晶维修资料

从基础的开始,真希望找点见到。

网友:
学习之中!!!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