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hv 进系统死机

楼主(2007-05-24):
intel 845hv 进系统死机,死机是核心电压为0。1V,正常为1。5 V ,电源IC 为ADP3163,SC1205CS,下一步如何查

网友:
把电源IC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找个块换上,不行把管子换了试试

楼主:
已解决,

已解决,

已解决,换网卡解决,我不明白网卡导致无核心电压?请飞翔老师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l 845hv 进系统死机,死机是核心电压为0。1V,正常为1。5 V ,电源IC 为ADP3163,SC1205CS,下一步如何查

0.1V供电  等于没供电嘛  这板子还能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已解决,换网卡解决,我不明白网卡导致无核心电压?请飞翔老师解释一下!!!!!

有这种事?头一次听说,看看高手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怨自已学识浅溥,未能参透其中玄机.望有高人行侠丈义,出来解此人间难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仔细量过没有
电源IC的EN肯定受南桥控制

网友:
网卡引起不开机,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很多,一般用最小系统法都可以排除

网友:
因为好多厂家网卡电路设计的不是很好
好多主板把网卡拆掉就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在维护中,死机或不能正常启动,用的就是最小系统法,通常就是PCI插槽的卡有问题,网卡\声卡什么之类的

网友:
还有很多时候,我都在给别搞维护啊……郁闷啊,维修的技术何时才学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