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BGA焊接的思路,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2007-05-24):
一直考虑,怎样低成本,易操作,材料已购,更换BGA,今天有个想法,采用电磁炉加热,温度调到270度,主板放在电磁炉上,上面垫块高温板,在BGA上面放块平面紧贴BGA的铁板,面积稍比BGA大,厚度较厚,上面做个木柄,放个温度探头。注意:不加热的铁的东西绝对不要放在电磁炉上。这样做,可以吗?大家讨论下,有条件的试下,行不?

网友A:
不甚赞同,别滴都好说,我担心芯片内部如何如何,记得原来看军事杂志,说,美军使用微波武器破坏对手的电子设备云云,望楼主三思而后行

网友:
先用无用的主板或其他板卡试一下,可能会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甚赞同,别滴都好说,我担心芯片内部如何如何,记得原来看军事杂志,说,美军使用微波武器破坏对手的电子设备云云,望楼主三思而后行

说说我的亲身经历吧,我去过两次伊拉克,每次美军都要上来检查,只要GPS没有关机肯定就会坏,一般就是天线的高频放大部分坏,不知道用了什么样的辐射设备,后来那次去的时候将GPS断电就没有坏。

网友:
绝对是过载损坏,我在广播局干过,了解一些。强信号超量过载可以损坏高频线路。

网友:
楼主,你最好自己动手试一试,没试怎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