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更直观快捷打阻值的方法

楼主(2007-05-24):
我刚学习修主板,有个比较直观快捷打插槽阻值的方法,供大家参考,直接用万用表笔测量AGP、PCI、内存插槽的上面的孔位(插槽边上两排),像PCI槽,(CPU在上面,面向主板正面),从左边数16孔下是时钟,上是复位。其他做成卡片把测试点阵脚写在卡片上。表笔要尖,可以接触到里面的针。省去买打阻值卡。

网友:
我担保你一天下来就会把纸板扎烂、

网友:
打阻值卡也不是很贵,又不是千八百的东西

网友A:
目前市面上的打阻值卡 都不是很人性化  测量起来非常不顺手 要把板子树立起来才好测

网友B:
顶楼上,这时才觉的手少.....

网友:
o(∩_∩)o...哈哈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这时才觉的手少.....

哈哈!如果真长多了个手你就会觉得碍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市面上的打阻值卡 都不是很人性化  测量起来非常不顺手 要把板子树立起来才好测

你用中性笔的笔心+大头针做一个和我做的一样的表笔,把大头针露出的部分弯45度,测量就不用竖起来测了。

网友C:
大头针注意要烧红了弯,不然就断的

网友:
从来就没用过打阻值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俺也试一下!

网友:
打阻值卡习惯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头针注意要烧红了弯,不然就断的

如果用缝衣针的确要烧红弯,大头针直接弯没问题。我就是直接弯的。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不过还是实用为主

网友:
一个打值卡20元左右,值得去动这么大的工夫吗?况且耐用性和易用性都是没法子比的。

网友(2007-08-10):
呵呵,说得对,打个比方,你要量CPU的和心电压,使用假负载的话,相信方便许多,呵

网友:
不要为了一颗小树放弃整片森林嘛!!!!!!!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