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型号???

楼主(2007-05-24):
TCLMF707 电源12供电三极管,被烧过,只能看到 第一行什么1116,第二行IC223吧?
在线电路如图0所示
请教可以改吗?或有什么可代用的管子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看是高电压控制输出还是低电平控制.高电平控制的一般为NPN 低即为PNP,自已也可以改电路.这种管子要求并不是很高.

网友:
低频中功率管,D772

网友:
楼上的,探讨一下,
应该是pnp中功率管,D开头的管子不行,你是想说B772吧

网友:
是NPN管,因电路是基极有高电位输入,发射极才有5V电压输出

网友:
楼主的图有误,不过可以看出来,这是12V的控制管,12V输出,那个标5V的是基极,开关电源14V从E进,同时给基极一个高电平让他截止,等待CPU开机信号,至于为什么是5V,不清楚
楼主的图上有12V电源和要12V输出

我比较认为是pnp

网友:
楼主发的就是象下面的图,那管子就是Q107(KTA1281),可以常见的D772代换。

网友:
在这里又上了一课,顶一下!

网友:
D打头的是NPN管,不可能是D772,应该是B772吧

网友:
我晕!!!
这两个三极管都好买吧???

网友:
用NPN的中功管代用OK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