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显卡花屏维修小结!

楼主(2007-05-24):
前段时间接到一批花屏的显卡,有440的 400的 5200的 还有9550的,
其中一半是小花,用测试软件发现有显存有问题,可没办法确定具体位置,其实是不知道各个厂家内存排列的顺序,测量了现存周围的排阻,没发现问题,于是先在显存各脚位涂抹适量的松香水,用烙铁加焊,搞定了几块(都是400的),接下来,更换了几块显卡的电容(从外观上看,原来的电容没什么问题,本着试试的想法),结果又搞定几块.(比如 SUNYEAR牌子的比较典型,基本不用考虑,都是一样问题)
其中有3块显卡,是用松香水给 GPU加焊后处理好的.目前的成功几率是 60%
所以觉得软件固然是好东西,但没有一手资料,显卡的维修还是比较麻烦的
好久没来论坛了,先写这些了,还希望各位多多谈谈维修经验,共同进步,共同发展论坛!
维修经验

网友:
自己座下沙发 呵呵
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网友:
向你学习!!今天我也用松香水加焊了显存,累了半天没成功
我没有用软件测,暂时还用不来,我是全部颗粒加焊,不知这样会不会把好的颗粒也焊坏呀?

网友:
当然 松香水加焊 只能处理一些接触不良 或是 虚焊等问题 表明颗粒没问题 如果真的碰到颗粒坏 那只能更换 但目前只成功过 4片 其他的找不到可代用的颗粒啊

网友:
明天我也试着搞下,,,,,,,,,,

网友:
所以觉得软件固然是好东西,但没有一手资料,显卡的维修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楼主,这样说就不实际了,没软件只能乱摸,几率是很小的.有工具是有目标的维修.成功还是很高的.

网友:
低档显卡应该是大部分虚焊
中档以上的就大部分是GPU坏了 都是因为发热量太大 散热不良 导致GPU坏

网友:
近几天我修了4快花屏的,加焊、补焊、加焊、加焊,没一块修好,没有资料,显卡维修难哪。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一块翔升的GF4的显示卡,用几个小时后花,加焊什么的也不管什么用,就算当时好,过些时候又不对了

网友:
修显卡真难啊,没资料没料

网友:
11楼
你的应该是和温度有关系的 一定是有什么元件热稳定性不良 换下电容试试

网友:
加焊、补焊,换下电容,GPU,修显卡真难啊,没资料没料

网友:
显卡太难修了,我很少有修好的,还要多在论坛泡泡

网友:
显卡太难修了,我从来没有修好过

网友:
今天刚搞到一块花屏显卡.是GF2 64M的,不知道怎么样呢.明天搞搞看.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想测试排位很容易,短路排阻就可以

网友:
楼主你能告诉我是什么测试软件吗? 谢谢!

网友:
飘移 你的方法怎么操作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一样不太会来分辨排位的确定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