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修过精英的P4M266A-M2板没?

楼主(2007-05-24):
四个机器坏了三 都同一个毛病 正用着 蓝屏或死机 之后启动黑屏 过段时间再点的话 还可以亮 断电后 又是黑屏
这东西是不是有通病?已测其他硬件没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不过没好,不知怎么通电北桥就变味了

网友:
这几个通电是都通,就是不亮 抽风 放那过段时间又亮了 关了机 马上就又完

网友A:
上质量过硬的电源和内存试下。
用好板的BIOS放进去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质量过硬的电源和内存试下。
用好板的BIOS放进去点一下。。。

用此方式试过,有一块亮了 但是断电后 问题依旧 电源换新的了也不行 手边没诊断卡 闹心ing

网友:
我有片P4266A也是一样。放段时间就能点亮。多开几次就不过内存了。VIA的芯片组。知道怎么修的兄弟给个意见。。。。

网友:
bios重新写过 或把能用那块板的按那上面 问题依旧
该从哪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