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x_EP4PLAI-A BIOS 疑问

楼主(2007-05-24):
主板 Epox_EP4PLAI-A
   故障是不稳定.有时开机就死机.或进系统一会死机.或蓝屏.按DEL有时进不了BIOS,偶尔又可以.
内存电压稳定.内存没问题.
    还发现一个特别的问题.只有板上原来的BIOS可以正常点亮.用官方的BIOS "HardMan网友已证实官方的BIOS没错"刷上去开机时都报BIOS出错或跟本就点不亮.BIOS体已经换新的刷过也一样.

  不知这代表什么地方坏了或反应什么问题..  测了别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EP的板有时候升级bios会升出问题来,我有块老板子,升级以后能人k6-2+了,同时软驱不认了。

网友:
官方上面这种板一共有三个版本的BIOS.都刷了.一样.

网友:
楼上的.用新的本体我换过.原BIOS我也备份了.

网友:
那就刷会备份的那个BIOS啊
这种情况,可以找一些南北桥和IO,电源IC相同都公包板BIOS刷试一下

网友:
跟BIOS关系不大!可能是思路歪了!换另外一个角度想想。可能是SB的问题。

网友:
现在没什么思路.这种不稳定的板最考理论.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