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5-24 MSI 915PL Neo-V主板无Vcore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7-05-24):
日期:2007.05.24
内部型号:MS-7043 10              外部型号:MSI 915PL Neo-V
故障现象:无Vcore电压
维修步骤:
此主板故障现象为无Vcore电压,首先量测VTT电压,为1.2V是正常的。接着量测RT8800的VCC供电为5V,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就要量测VRM_EN信号了,此信号如果为低电平,会造成RT8800不工作。量测RT8800的第4PIN,电压为0.8V左右,应该说为高电平,但与正常的主板比较。VRM_EN信号的电压有些低,正常的主板应为1.18V左右。于是怀疑控制VRM_EN的Q34(702)坏,更换后电压依旧,量测VRM_EN的对地二极体值,与正常板相比也是没什么差别,就又更换了RT8800,更换后还是一样的现象。这个时候,查看VRM_EN的相关元件,发现VRM_EN信号的上拉电阻R181接12V电压一端有轻微的腐蚀,就用烙铁加锡,但没有效果,R181一边的焊点已经脱落了,取下这颗电阻后,重新更换一颗新的。加电后测试,VRM_EN信号变为正常的1.18V。Vcore正常,此板修复。

相关电路图如下:

网友:
o(∩_∩)o...哈哈 如果可以克隆最好~

网友:
我也想克隆一份,呵呵,学习了

网友:
顶起.学东西.

网友:
学人之长,补己之短....
学到飞翔大哥好多...

网友:
顶起.学东西
有些没有EN,SS,DVD脚的就不知道查什么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