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烙铁拆mos管的话得多少w?

楼主(2007-05-25):
得选多大功率的啊?
100w内热?

什么嘴比较好?
刀头?

网友A:
普通45W就可以,我喜欢用内热的,刀头接触面大,受热快

网友:
能说个方法吗?
我用内热35w的斜头试过
几乎没反应
引用 网友A:
普通45W就可以,我喜欢用内热的,刀头接触面大,受热快

网友:
为冒木有人回啊?
太简单了吗?

网友B:
能用风枪吹吗???会不会把MOS管吹坏了??
那天我用风枪一下就吹下来了~~~

网友:
能用风枪办到的事,为什么用烙铁?有时间和精力没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风枪吹吗???会不会把MOS管吹坏了??
那天我用风枪一下就吹下来了~~~

只要时间和温度掌握好的话就没问题啦,焊接技术在于勤加练习

网友:
100W的话我相信元件都坏了,如果有风枪就用风枪,有936的用刀口的快一点,建议40W就可以了,如果想学修主板还是建议买个936,想学东西又不花钱,我建议不要学了,你去培训都要很多钱吧,你就当把培训的钱当作用来买工具吧,有什么心痛昵??????

网友:
楼上说得很好,我也说两句。
1。学修理不坏点东西是不可能的,为减少损失可以找废板先练,练习中有了问题再问效果会比较好;
2。担心太多不动手是没有用的。问再多,听再多也是别人的感受,而不是你的;
3。任何的学习,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事是不会有的。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

网友:
如果在线量已经短路的或明显烧焦了的管子可用斜口剪将两个引脚剪断,然后用烙铁就可以轻松焊下管子而不会损坏线路板了。记得多加点儿松香。

网友(2007-07-13):
准备风枪一把,恒温烙铁,新手就先买把40W的最便宜的普通铬铁吧,多多练习

网友:
我一直就不明白怎么这么多人总说100W或者多少W就会烧了文件
这个功率问题指的是发热效率如果一定要和温度直接联系上的话
一般的无温控的烙铁就会死命的升直到升不上去为止
包括一些所谓的假恒温烙铁
升到升不上去当然就恒温了

网友:
同意大家说的,向大家学习中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用风枪吹来得快些,也不用费那么大劲
当然,在没有风枪的情况下那又另当别论了
我才开始学焊接时,怎么都焊不好内存颗粒,现在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网友(2007-08-17):
我用50W拆显卡上的电源管,感觉温度高了点,还是象大家说的那样40W合适.现在都改用风枪拆了.

网友(2007-10-15):
电烙铁的瓦数大应该说是指电烙铁达到的热平衡时的温度高,但是烙铁的温度高 是否一定导致烧管,应该是否定的。如果使用高功率的烙铁,在还没到达升温极限,和低功率的是一样的,和你焊或拆 时间长短和接触面积(热传导的快慢)也有关系。如果温度高点,焊接时间短,有时比低功率的烙铁有时效果更好。

网友:
35W的一般烙铁都可以拉.

网友(2007-11-16):
练习是关键 勤奋努力吧

网友:
感觉用烙铁不是很好,即便可以焊下或者焊上也有点影响美观。还是用风枪好。实在不行去整把塑料焊枪也不错,呵呵!

网友:
用烙铁易损坏引脚,最好三点同时加热得用两把烙铁,30w的可以.如果没有风枪的话

网友:
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
我也不怎么回用工具,拿了好多坏板子,准备练习中 呵呵

网友:
这家伙很无聊,明显要加分的

网友(2007-12-16):
昨天刚买了一把40W的普通烙铁,13元,这个算是中档的,还有5元的。

网友C: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旱元件的一般25W~30W就可以了 内热式的生温快

网友:
我都是用936焊台啊
用起来还是比较爽的啊
就是刚开始用不是太习惯啊

网友(2008-02-03):
贴片的还是用风枪吧 手头应当都有这个工具吧

网友:
35W的一般烙铁都可以拉如果温度高点,焊接时间短

网友:
应该要50W以上的好拆,小芯片的那种35W的或许可以。
有大片铜箔散热的MOS管30W根本没法融化焊锡。

网友(2008-03-13):
功率不是问题,熟练的技术才是道理!

网友:
使用35W的烙铁两把,同时加热引角与散热片。

网友:
风枪拆还没用过~~~~~~~~~~~~~~

网友:
觉得张先生.说的话.对我们这些新手.启发太大了.张生先真是个好老师

网友:
W数高的烙铁回热快。只要是恒温型的就不容易焊坏原件。

网友:
我有点郁闷,用风枪半天没把管子吹下来却把旁边的电源插座吹黑了

网友:
不过还是觉得功率大点比较好用,接触时间短就可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