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灰尘的思考

楼主(2007-05-25):
在学校里我也算是个小小老鸟,帮同学处理电脑开不了机时很多情况是灰尘太多造成的。灰尘多导致内存和插槽接触不好导致开不了机,还有好几次是因为灰尘多导致短路,开机后不多久就关机或自动重启。在想。。。灰尘到底是导电的还是不导电的呢?怎么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呢?

网友:
不可以说导电
当时灰尘会积聚静电!
任何东西都会有静电~

网友:
灰尘在潮湿的天气里,吸了水的话可能会导电。

网友:
灰尘即微小颗粒的聚集,对于灰尘一般泥土、沙子,和其他可以想到的日常物品的散落物等东西组成。干燥的灰尘一般不导电,但如果潮湿天气,灰尘极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当灰尘中的一些无机盐、有机物等溶解在水分里,就变成不稳定的电解质,这些电解质是导电的并且有腐蚀作用。
了解了上面的一般原理,就可以产生下面的几点结论:
1。干燥的灰尘可以引起断路和造成接触不良,如一些接插的配件某些通路被阻断;
2。潮湿的灰尘可以产生不应有的连接和短路,特别是固定而有空隙的器件,如BGA器件;
3。潮湿的灰尘中的电解质的腐蚀作用可以引起永久性断路和元件损坏。
上面所说,是本人的一点愚见,欢迎评点。

网友:
灰尘有静电,如果天气潮湿,有可能就会导电

网友:
灰尘会影响BGA的稳定性.

另外,在清扫灰尘的过程中,产生的静电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

网友:
哈,谢谢,小弟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