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845e max (6566e)故障

楼主(2007-05-25):
该主板可以加电,加电后听见滴的一生蜂鸣器响,显示器有开机显示,显示了MSI的LOGO,然后蜂鸣器又滴一声,显示器指示灯显示有信号,但是黑屏无显示,复位无效!请指教!

网友:
按描述,你这机子分明是显卡故障嘛。

网友:
先确定是主板问题再说.

网友:
就是就是,,
在没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时,就别乱说咯

网友:
用替换法吧!!排除是那块儿问题再说!我估计板子的问题

网友(2007-09-06):
msi

msi max2一直D3循环跳,它的图纸哪里下啊?怎么也搞不定啊

网友:
急啊

心在飞翔帮个忙啊?谢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理员帮个忙啊 msi max2一直D3循环跳,它的图纸哪里下啊?怎么也搞不定啊?感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