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10T主板有无通病?

楼主(2007-05-25):
显示鼓一排电容 换了之后 能用段时间 现在表现为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呵呵 偶是新手只会换个电容 写个BIOS 还要在这里多学习哈
通病

网友:
有IC或者MOS管对地短路了,3.3V,12V,5V,5VSB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电容是你自己换的吗?
怀疑你电容没焊好,引脚对地短路了,仔细检查一下
对地打ATX,红5V,橙3。3V,黄12V,紫5V的阻值,哪个对地查哪个。
MOS管指的就是电感边的黑色3个脚的东东

网友:
我修了两块810T,都是内存旁的电容鼓包,换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