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新手课堂:由图片认识烙铁头的型号

楼主(2007-05-25):
大家都知道论坛平常讨论的时候谈到的烙铁头的型号都是什么样子的吗?如果你不清楚,就仔细看下面的图片。
[
]
不清楚

网友:
我用2C 4C 因为开始接触烙铁的时候习惯了~

网友:
以前习惯用尖头的,现在在习惯刀头的

网友:
我习惯用C头的。
尖头的用不好。。。。

网友:
我也是习惯用刀头的了,尖头的用不好,上次在别的地方给人修板子换13个电容,没有风枪,也没有刀头的铬铁,我换了一个多小时,搞的特没面子.....................

网友:
我以前也是用尖头的,后来改用刀头!刀头比尖头好用.

网友:
看来2C、4C各一把比较好

网友:
我一直认为K头比较好,用尖可以处理小点,用横面可以处理宽的焊面。如果焊场管,效果会好。

网友:
8250风台用K头一般的温度是控制在多少为合适呀?

网友:
尖头的太难用,不好,我觉得最好是两把,一把刀头,一把C头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买来用用再说.以前都是用尖头的.

网友:
你好我要來看看.

网友:
买一个焊台再买一个K,一个2C或4C的,,尖的就不用买了,原来就有,想用那个,换吧

网友:
先见识见识哟!!!!!支持先!!!

网友(2007-06-30):
长见识,一直以为尖头的好用呢,看来要买个C头的试试

网友:
哦来来,啦啦啦,不信看不了.嘿嘿

网友:
晕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