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LED的困惑

楼主(2007-05-25):
前阵子还是好好的,现在发现硬盘LED不亮了,我把硬盘LED接在主板上的POWER LED上是亮的,但是接在HDD LED 就是不亮,用电源灯接在主板HDD LED也不亮,我把灯插在HDDLED上用力按按,它也不亮,好象不是脱焊什么的问题。
那这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谢谢各位!

网友:
接反了 o(∩_∩)o...哈哈

网友:
我换调个头也接过的呀,还是一样不亮

网友A:
查硬盘口39号针过来的线。

网友:
好象不是线的问题呀,我换过一根线了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硬盘口39号针过来的线。

硬盘、数据线、IDE到灯,你是什么硬盘?

网友:
IDE接口的WD800BB

网友:
不亮就不亮啦,这样的问题,俺都不搞的。不知道怎么收钱.呵呵

网友:
没什么意义。一般是39针到插针的电路中有一贴片电阻。更换即可!

网友B:
各位老大搞复杂了,怎么想到硬盘PCB上去了。我看就是硬盘LED坏了,以前经常遇到。将机箱上硬盘LED(一般为红色)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老大搞复杂了,怎么想到硬盘PCB上去了。我看就是硬盘LED坏了,以前经常遇到。将机箱上硬盘LED(一般为红色)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哈哈,这下开拓了思路,我怎么没想到有这种可能呢,呵呵,我在看前面的回帖的时候,也总在想是主板上的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HDDLED的电压,如果没有电压那就说明灯没坏,剩下的就要跑跑线路看看了。

网友:
灯是好的,我头帖说过把LED 接到主板POWER LED上是亮的

网友:
我晕~果然是线的问题,碰巧那两条线都坏了。。。对了,你们拔IDE排线是卧住哪里的?我以前就抓排线,虽然很容易拔,但好象很容易坏

网友:
其实硬盘的灯从哪儿过来,修主板的人知道的不多,修硬盘的人知道的也不多。在那39#和+5v之间接个390欧电阻和发光管串联,还讨论半天。

网友:
是的
这个电阻虚焊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