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同容量内存SPD能通用刷吗?

楼主(2007-05-25):
比如KINGMAX DDR400 512M的能不能刷KSTDDR400 512M ,或者是宇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行,异想天开!

网友:
我用金士顿刷过我的现代的 OK了~
刷另外一条的时候挂了~

网友:
按某种道理说可以
不过兼容性还是改不了。KINGMAX的兼容性不好,别以为刷成KST就OK了

网友:
我以前用同学的KST 512M的刷宇瞻 256M的,居然成功了,容量变成了256,那天兴奋得要命。。。

网友:
可以互相刷写,但要满足以下条件

只要是总容量相同、内存颗粒相同、频率相同的就可以互相刷写。
就拿KingMax DDR400 512MB 8颗粒能互刷KingSton DDR400 512MB 8颗粒

网友:
可以的 但要芯片 颗数和内存位数 相同就好!

网友(2007-07-11):
应该可以的把,哪天有这个可以试下先,到时候一定告诉你

网友:
威刚的512MDDR400可以刷成KST的512MDDR400 ,我试过自己的两条都OK。

网友:
可以试试
      我今天用现代256MB,DDR 266MHz,CL2.5
单面8颗粒(HY5DU56822AT-H)的SPD
刷蓝魔(ramos)256MB,DDR 266MHz,CL2.5
双面16颗粒(RC28D080TA0-21BC)
成功,能正常使用。

网友:
咁都得?爽死喽

我对内存条 不熟,不过现在学习中

网友:
有些可以的,主要是运气和内存颗粒决定的

网友:
现代的DDR256的内存可不可以上在845GL的主板上?

网友:
主板能上就行吧,以前845板子有上SD的

网友(2007-08-23):
SPD没刷过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同容量的SPD是通用的`

网友:
内存的BIOS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
不知會不會燒 ic ??

网友:
学会了不少!谢谢大家啊

网友:
学校中,我是初学者。感觉什么都新鲜